楼主(2021-01-18):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对电力电子技术的各方面需要也越来越严格。随着我国对变频器的使用越来越多,提出合适的变频器选择方法对提高变频器的使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我国变频器的生产技术在不断提高,变频器的生产效率在不断提升,变频器的售价也在不断降低。

变频器

1变频器电源电压

在许多情况下,用户对变频器的需求是,变频器可以为单元提供单相220VAC,并控制额定电压为380VAC的三相电机。

大多数标准的感应电机可以在三相380VAC的情况下运行,所有六个线圈都可以使用,并且以星形连接。如果绕组的引线以三角形配置连接,相同的电机可以使用三相220VAC。

2对现场环境的适应能力

高压变频器大多安装于现场辅机附近,灰尘较多,灰尘进入变频柜内会导致绝缘下降或击穿损坏电子元器件;灰尘堵塞滤网造成功率柜散热效果差,易导致功率模块过热失效损坏。有些厂家把空气滤网设计为在运行中可拆换清洗,便于维护。在南方高温、潮湿气候地区,应选择对环境温湿度要求低、系统温升相对低的产品,以保证安全稳定运行。

3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I.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II. 电流匹配;普通的离心泵,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符。对于特殊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要参考电机性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电流和过载能力。

III.转矩匹配;这种情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有可能发生。更多详情骁锐科技

4变频器的寿命

高压变频器设备的寿命主要决定于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寿命与其运行温度和纹波电流直接相关。保证运行环境温度、提高功率模块的散热效果、降低功率模块温升对提高系统寿命起到关键的作用;另外电容器纹波电流减小其寿命增加,因此系统的运行负载工况对于变频器的寿命紧密相关。

网友A:
在工业现场,大家更喜欢采用三相供电电源的方式来连接动力用电设备吧?采用单相220V电源更多的是用在照明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