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8):
如题:安川变频器如何屏蔽VCF故障?

网友A:
看上图,意思是主回路母线电压中心点V1、V2偏差大了,如实测正常没有偏差可找到相应光耦屏蔽掉,如实测中心点电压有很大偏差,必须解决不能屏蔽有可能引起烧鸡,请楼主耗子味汁

网友B:
“设备型号:安川G7 报警码:VCF 故障原因: 主回路电容器中性点电位故障主回路电容器的中性点电位失衡过大。 故障对策: 更换主回路电容器(请与本公司联系);更换变频器;请参照 LF(输出缺相)的章节;确认 C6-03,C6-04 的设定值。另外,当为 400V 级变频器时,根据载波...
做一次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