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PLC什么关系 ?

楼主(2021-01-18):
听说老手去学习硬件软件更好,单片机就业是不是比PLC好点呢?

网友A:
PLC就是单片机加上相关的回路构成的

网友B:
单片机 我理解就是一片可编程的集成芯片  要实现功能要搭建外围电路 更偏向于电子  致力于解决某一块的问题    PLC 是集成了 一定的外围电路 更细倾向于电气方面  。

网友C:
每隔几年的年经讨论贴,论坛搜索功能形同虚设。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56325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厉害,看来还是我们的引导做得不好!

网友E:
其实不分家,PLC是器件是一个装置是一个产品。它基本上分电源部分,控制部分,输入输出部分一起构成了产品。而硬件部分是设计电路板的,软件部分是写入控制部分芯片程序的。而PLC的应用编程是这个产品设计出来以后再电气电路上的应用。个人认为做电路设计的人会比PLC的人牛逼些。最好都通是最好的,而且PLC的应用是比较好入门的。  好比计算机一个是做显示板主机设计的,一个是做计算机应用软件使用的。所以都不可轻视,全通是最好的。

网友F:
单片机就是简易型PLC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哈哈哈!

网友H:
一年一度,一种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