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8):
RT,

会不会有大的影响?

网友A:
应该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转的慢了呢!

网友B:
差不多吧,应该设计的都留有余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转的慢了呢!

这个是制动电阻,作用是电机停下来的过程中把电机的惯性能量消耗在这个电阻上,理论上来说阻值变大了一点,减速时间应该会延长一点,具体看实际情况,如果更换后电机停机时没有报故障那就没有影响,否则就要延长停机时间,就是把减速时间加大一点。

但跟电机的正常运转没关系,因为电机在正常运转时这个电阻都没有起作用。

网友C:
阻值参数最好在原来值的+ -5%以内是没问题的;你换60欧可能刹车时间上要改的长一点;运行时电阻是不工作的;

网友D:
运行时没有影响!

网友E:
如果不是急剧减速,问题不大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F:
你可以在各种工况下测量制动电阻上的电压看看,其实大部分参数设置下这个电阻是不起作用的。制动电阻是在减速过程中因为电机的发电机作用从而引起变频直流母线电压升高,达到保护值时开通制动管,在制动电阻上泄放能量,这个时候制动电阻才发热。。

网友F:
虽然设置了制动电阻,机械惯量不大的情况下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