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8):
激光机的完成信号,两根线0到5V,问,我怎么把它转换成我的1200plc的输入信号?它的电流信号应该很小,应该要用三级管放大它,有没有懂的帮我画个图?

网友A:
能买到5v线圈的继电器,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太小,带不动的

网友B:
如果你是要提供一个开关量信号给PLC,可以考虑通过光耦转换模块来实现,如果是模拟量,那只能通过专用模块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想用三极管加电阻自己焊一个,有个大概的思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淘宝上看的这种,应该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D:
0-5V的信号接到PLC,目的是啥,判断信号有无?接入PLC不需要多大电流,可以查手册。
1. DI点,用光耦;
2. AI点,0-10V模式,5V就是16384。

楼主:
这样子行不行?是不是我的基极有电压的时候,发射基和集电集就导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打码完成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能用模拟量,太多台了,没有那么多模拟量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用DC6V的中间继电器转

网友F:
激光机输出的信号是NPN还是PNP的,PLC的输入信号是NPN还是PNP的,这两个很重要。

如果两个都是NPN的那就很好办,PLC的负极与激光机的负极接在一起,然后激光机的输出信号接PLC的输入口即可。

如果不一样的话那就买个光耦转换一下,光耦可以买单个的,也可以买模块式的,

模块式的有单路、多路,电压有3.3 5 10 12 24,输入输出形式有NPN、PNP,有标准的也可以定做的,这些你都可以与商家直接商量。

最好能提供激光机的输出信号接线图和PLC的输入信号图。

楼主:
问题解决了,按照图片的方式接的线,谢谢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对,谢谢指导

网友G:
楼主这个图就可以的。

网友H:
电压检测器: LC50  输入电压大于设定值 则对应触点接通。如果你的5V 是开关量信号 则可以用。如果是模拟量信号就要用模拟量隔离模块了。
LC50 输入和输出信号是隔离的  保证了安全,4线  ,2条输入  2条输出。很多种规格。

网友I:
高手不少,来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J:
第一,西门子PLC开关量输入,一般都是PNP型输入,所以三极管输出最好是射极输出的那种;
第二,5V变24V就是三极管的开关电路,输入限流电阻,三极管射极对地要加一个电阻的那种。三极管是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