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8):
请教各位,在三菱PLC定义一个时间标签比如“time”
然后在ST语言中
OUT(time,m0);
为什么编译不过去
OUT(T0,M0)
就编译正常这是为什么?
三菱FX5UPLC

网友A:
在ST语言中可以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在三菱PLC定义一个时间标签比如“time”
然后在ST语言中
OUT(time,m0);
为什么编译不过去
OUT(T0,M0)
就编译正常这是为什么?
三菱FX5UPLC

原因在于:
 OUT指令无法接受32位的数据类型,而TIME类型为32位的数据类型。

而你使用OUT(T0,M0)指令时,指令默认的是使用了定时器的输出线圈,因此编译获得了通过。

当你想使用ST语言来标签化编程时,请这样做:
定义你的定时器名称,请注意:定时器类型TIMER和时间TIME是不同的变量,前者是基于定时器结构的结构变量,后者是基本类型的变量。

正是由于定时器是一种结构变量,因此可以通过“.”来访问其成员变量,定时器结构具有3个成员变量:C(定时器线圈),N(定时器当前值)以及S(定时器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