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9):
同一款变频器遇到这两种情况,我个人觉得有关联发上来请教一下大家什么原因。其原理是什么?
情况一,四个380V变频器用在两台相同机器上,一台机器两个,一个带4KW带4KW四极电机,另一台4KW带2.2KW六极电机,为了避免两轴相互作用产生过压将两台变频器母线并连。4KW电机运行在30HZ左右,2.2KW运行在10HZ左右。刚开机两个电流都为7A左右,越开电流越大,最后(半小时左右)报警过电流。电机比其它同款机器不同变频要烫很多。差不多到不能摸的地步。将两个变频器频率调到50HZ运行电流就小了很多约三点几A。后来实在没招了就用降转矩曲试一下,竞然可以了。运行电流只有3A多。电机也没有原来的烫了。观察很久没有报警。
情况二,同款变频器380V,4KW改做220V2.2KW。带一个2.2KW电机,通过减速机带偏心轮带刀上下往复运动,采用多段速。在多段速转低速时老是报过流,查看故障电流到了22.5A。后来为了确定原因将频率设为电位器,启动电机。50HZ加电流5A左右。调小频率后就能流增大,频率越低电流越大频率30HZ时电流已经有13A左右了,20多HZ电流20几安报警了。实在没办法换了一个变频器就可以了。然后拿变频到厂带载(励磁电机加载)测试,在任何频率运行都没问题。实想不明白原因。

网友A:
变频器不适宜长期工作在30赫兹及以下频率。低频下电机就是发热量很大,负载再重一点肯定报警。想要低速最好加减速器,让电机再50赫兹左右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的变频器相同情况下没有发热,同时电流也不会变大。为什么我用降转矩曲线就可以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380改220用四KW改作2.2的,有时候用5.5KW改。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就算你怕两个轴干扰也没必要母线并联啊,增加个刹车电阻就可以了,这么小的电机,估计你也不会带非常大惯量的负载

网友D:
是变频器的输出模式与电机的机械模式不够吻合吧。
特定场所,参数调试很重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轴相互作用的,不并会报警的。制动电阻增加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是V/F控制,电机是普通电机。理论上来讲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E:
楼主没有说是空载运行,还是带载运行?额定频率以下如果电流增大,是不是V/F特性的曲线不合适呢?是线性曲线关系吗?这个可以空载做一个测试,看看是不是V/F曲线特性不合适?

具体方法,电机轴空载,每5Hz记录一下电机电压的监控参数,运行频率从0-最大运行频率,看看电机的电压监控参数是不是线性关系?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普通的电机,相同机器用相同变频器有几十台了。只有一家厂的两台机器发现这个问题。其他厂的没有报警所以也没注意到底电流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带一条轴转动,算是空载了。关键其它地方没发现同样问题。只有那家厂,五台就能频器都有这个问题,电源三百六十几到三百七。在厂测试电源400多。这是发现的唯一区别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变频电机空载电流大,无外乎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V/F曲线与电机不适配,一个是电机本身有匝间短路。如果几台都一样,可排除点击自身问题,看看现场什么情况?

网友F:
只是个电工,没弄明白机器原理吧

楼主(2021-02-27):
回复 网友E:
曲线是线性的,测试过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懂原理你分析出来啊,在这装什么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