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9):
各位高手,写了一个车牌号码的输入键盘,因为汉字是占用了2个字符,所以删除汉字的时候就必须减去2,但是一旦字符数不是2的倍数,删到最后就剩一个字符时,就删不掉了,所以写了删除按键的脚本,当最后只剩2个字符时,就减去2,其他时候只减去1。
但是模拟的时候,输入单个汉字或者单个数字或者单个字母时可以删除,一旦组合输入后,删除键就不好使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发生在>2的时候,你只能减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2的时候减1。现在汉字和字母组合后,就>2,但按下删除就没有作用了,好像指令不执行了

网友B:
可能这个函数只能对同一类型的有效,汉字和字母合起来它可能不行,你可以试试,只是汉字或者只是字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