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s 定时器标签设置

楼主(2021-01-19):
如题,默认使用的是100ms定时器,怎么改成使用10ms的定时器,

网友A:
240到245吧,还要改程序要不时基变了,数据缩小或扩大.

网友B:
我也好奇怎么改10ms的

网友C:
不知道论坛哪位大佬有三菱标签变量的手册呀

网友D:
看这画面是FX系列的,程序扫描时间都差不多10ms了,要10ms定时器有何意义,除非用中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默认使用的是100ms定时器,怎么改成使用10ms的定时器,

取决于你使用的指令来决定是否使用10ms定时器还是100ms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