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9):
如题,我想问一下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坏的影响!

网友A:
框架断路器都可以,塑壳的有部分可以有部分不可以,微断没必要倒进吧!在这里问答案效率很低,不如你直接打施耐德的服务热线,那里的工作人员解释的很清楚的。有时间也可以自己找相关样本,一般里面都写的很清楚的!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说的断路器有好多中,你框架断路器还是微型断路器,是塑壳断路器还是其他等。

断路器有一些是可以下进上出的,这些是少数,因为这属于特制的产品,类似与风电与光伏发电用的断路器,这些好多都是专用的下进上出的。

目前看到好多现场的设备,也有随便的微型断路器直接下进上出的,完全没有考虑是否适用,是否符合规范,是否符合技术要求等,这些都是没有考虑的,而这样操作就为以后故障或者停电埋下隐患。

网友C:
下进上出容易给后面的维修挖坑啊。

网友D:
检修时如果不注意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E:
回复 网友C:
确实后期会给为维修人员带来困扰!

网友F:
要看你具体选的哪种断路器,另外调换了后要做好进出线的醒目标记,以免后期出事。

网友G:
微断、漏电断路器之类,如果你下进上出就是找死:那个线圈经常通电,你想起火还是啥滴?????

网友H:
尽量不要改变约定俗成的习惯,会留下隐患的

网友I:
还是做好标记以防后患为好!

网友J:
很少听过此类应用

网友K:
没见过这种设计,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网友L:
功能效果都是一样 就是容易产生误导 个别情况下短时间临时使用 做好警示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