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19):
各位高手,我有60组字符串(汉字+英文+数字)数据,另外有一组字符串数据用于和内部的60组互相比对,得出具体对应位置。这个功能要怎么做?
是直接处理还是需要建立结构数组?是不是将字符串转换成整数再比对?
谁有类似的程序能否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我有60组字符串(汉字+英文+数字)数据,另外有一组字符串数据用于和内部的60组互相比对,得出具体对应位置。这个功能要怎么做?
是直接处理还是需要建立结构数组?是不是将字符串转换成整数再比对?
谁有类似的程序能否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如果你使用Somachine平台的话你可以:

字符串比较可以调用库功能。

宽字符也可以使用。

你可以建立一个存储字符串的数组然后循环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