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21-01-19):
下载的STEP7 V5.5 sp2 CN,安装完成后想把它转换成中文版本出现问题,如图,请问老师如何解决。电脑是win7版本。卸载重新安装问题依旧,希望得到的解答,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安装包是中文版的,安装的时候应该可以直接选择为中文的。或者检查系统设定控制面板>区域语言设定项是否为简体中文,如果已经是中文,可能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B:
楼主系统什么语言?

网友C:
看提示是系统语言设置的事吧,英语界面挺好的,稍微熟悉下就行。。。

网友D:
提示是说你的系统不是简体中文版的系统,需要在简体中文版的系统才能转换

楼主:
好的,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