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0):
 。。。。。 下载完程序 ,机器动了,但是有个动作不对,不应该这样动作呀。
           打开笔记本,盯着程序看 ----- 没问题呀!再盯着仔细看程序,
           没问题呀 。脑子里开始各种猜想,会不会是?。。会不会是?。。

           然后就是各种修改,下载,毛病依然 。。。在线监控,那个位谁
           让它置位了呢?谁让它置位了呢?不可能呀!

           改来改去,原来正常的动作都乱了。。。几近崩溃,恢复程序原样,
           下载。

           好了 ! 好了 。。。。好了。

           此论述不针对具体项目,单纯的就是感慨一下 。但是我相信,做工
           控的谁都会遇到过这样的窘境把。

网友A:
一般我是关闭当前编程软件,然后新开一个, 从PLC上载对比下.

那个位不会无缘无故ON的,如果没改程序,好了的话,程序哪里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B:
搞工控调试,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网友C:
前天晚上调试一个故障,怎么监控值来回变?各种疑惑,最后发现,此小众设备,由于电脑运行慢,由于起初点击了多次应用软件,也就是几个该软件在并行运行,而又有冲突,值…所以监控…,最后关闭多余的,瞬间感觉脑子清醒了许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许是改来改去,把那个位的置位条件给改没了。

        你的想法我也想到的,所以后来反复测试,OK。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没有带上了痛苦面具的感觉!!!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怕现在好的,发到客户哪里,你人不在现场,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错了。

       在现场,内心再痛苦,脸上还要表现出很轻松的样子。
       千万不能给别人看出来自己是二把刷。

       哦也!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就是专业;

业务水平先不提,服务态度一流哦!

网友F:
看到没错没错没错,再看到修改修改修改
没发现错改啥

网友G:
莫名其妙的时候记得关电重启一下说不定给你个意外的惊喜……

网友H:
1月9日那天,室外最低气温零下14摄氏度,本地20年来最近气温。管道工钻到窨井下破开水管接加压泵,我陪着人家熬了一天。到了晚上20:00左右,人家完事收工回家,轮到我一个人在寒风中接线调试变频器的PID恒压供水。
事情搞得并不顺利,收工时已是10日凌晨。还好,老板直接给我100元让打的回家。

前年夏季,在建工地的三楼(顶层)室内,调试PLC的PID,也是恒压供水,当天及其酷热,一整天喝了10多瓶矿泉水竟然没有上一次厕所。
回头想想,极其酷热,及其寒冷,及其危险,及其汗颜……好像都遭遇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莫名其妙的时候记得关电重启一下说不定给你个意外的惊喜……

。。。。。这个也经历过的,深有感触。

       一个SMART200原来已经应用在项目上,后来那设备闲置。
      本着再利用的原则,我把它拆下来,又应用到新的项目上。

      新程序数据区,程序全部覆盖下载,一上电,好家伙,不按
      程序逻辑走了,Q区几个乱输出。

      断电重启动,按照新的程序逻辑正常运行。。。现在假如碰
      到拆下来的PLC,下载程序前我都做清除操作,省的作妖。

网友I:
有时候真会碰到稀奇的,维修一台奥林140万大卡的燃烧机,不能正常点火,点火控制器正常走程序,就是不能点火,控制器换新,风门伺服线路检测正常。搞了一天都没头绪,最后没招了,把火焰检测也换了,正常了。翻看资料手册,发现有一行不起眼的提示,西门子的这个火焰检测有使用寿命

网友J:
多年工控调试中的各种惨状,想想都是泪,奇葩事太多了;但我仍然爱着工控

网友K:
没点儿耐心干不了

网友L:
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有一个万能法宝,断电大法,有时候程序更新的时候,就会遇到莫名其妙的事情

网友E:
回复 网友H:
辛苦!

网友M:
提前备份一份,在修改试机。

网友N:
我蒙蔽过一次就是在线监视看到那个计时器时间到了就是不动作,重刷程序好了,好了。。。

网友O:
特别是做新设备的时候,瞅半天没问题,动作就是不行,改来改去问题依然存在,那一刻只想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