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0):
RT,工厂机器在具体应用时会不会差异很明显?

网友A:
。。。。。刚性大就是碟刹。

           刚性小就是抱刹。

网友B:
不会调伺服刚性

就是急刹车和缓慢刹车的意思?

网友C:
刚性太大,过冲,震动。
刚性太小,软绵无力

网友D:
意思是讨论力矩控制模式么

网友E:
也可以比喻成挠性。软或硬的区别。

网友F:
实际上就是伺服反应快和慢的问题。
反应太快就有过冲震动的感觉;
反应太慢就有软绵无力的感觉;

要刚刚好。
怎么算是刚刚好,我也不知道,是凭自己的感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