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车保护报警

楼主(2021-01-20):
台达的驱动器,在机器系统上出现飞车保护报警,有没有碰到的,是系统的问题还是驱动器的问题,驱动器到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A:
哪里提示的报警?

网友B:
飞车我只在升降机遇到过,那个玩意变频器失控(刹车也是变频器控制,但是变频器没有切断刹车只有切断电机输出,结果升降机重物下坠速度飞快,直接把升降机底部缓冲器干掉了)

网友C:
哪儿开环了

网友D: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楼主:
是在激光切割机上

网友E:
直流驱动飞车就见得到,原因是测速开路,不知楼主具体所指不好说

网友F(2021-06-14):
不知楼主具体所指不好说

网友G:
有编码器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