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0):
很蛋疼的问题,今天工厂的老板突然问我电压低怎么办,结果就是总变压器100kva,然后各个机器的粗略估算总功率差不多400kw,又不想换变压器,有没有大神碰到过啊?

网友A:
设计个程序,让机器顺序工作。轮换。

网友B:
100kva带400kw怎么带的动的?个人估计都有个别设备都会超过变压器的带载能力

网友B:
人家公司有富裕容量的话,接人家那里去

网友C:
又想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的快可能吗?

网友D:
好像变压器可以超负荷使用吧,100KVA的,估计超了不少呢,

400KW是设备标的额定吧,实际使用估计200KW左右.但是也超了不少

得换变压器,线不知道够不够,都是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怕要一起开动!

网友E:
找电业局

网友F:
要么少开机器,要么增容

网友G:
只能申请增容。

网友H:
你老板不想出钱,你就告诉他去找神仙……

网友I:
这个,我们那里砖厂都是超载使用的,160KVA变压器带200KW负载是经常干的事,反正夏天加风扇散热,冬天就啥都不管,运行了近10年没有坏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厉害!

网友K:
轮询也不是办法,趁早换

网友L:
这个不好办,不是顺序启动的事。是变压器容量太小。

网友M:
不可能都同时运行  变压器输出电压调到最高  先启动较大功率电机 补偿必须在0.95以上  大一点的电机有条件换成变频 累计功率尽量别超过二百千瓦 尽量减少非生产用电 试试

网友N:
反正要花钱,要么改造生产线的,要么换变压器!可以搞两个方案给老板!

网友O:
90千瓦的变压器要带400千瓦?大神啊。如果你的不增容估计难搞,要省钱就再加个315吧

网友P:
油浸式变压器你长期超负荷运行试试?绝对爆炸,炸烟花给你看,搞不好还把进户的高压干线给拉跳闸就好玩了,直接影响整个大块区域,整个工业区,整个城镇断电就好玩死了,到时候安监和电监挖到是你搞的,有可能工厂关门也不一定唷

网友Q:
电都不够用了,说明生意在增长,你这里的老板还在想什么?智商堪忧。

网友R: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们那里砖厂都是超载使用的,160KVA变压器带200KW负载是经常干的事,反正夏天加风扇散热,冬天就啥都不管,运行了近10年没有坏啊
变压器是油浸 还是干式?

网友S:
这个 超负荷运转 低压配电柜脱口器  不保护动作吗?

网友T:
花钱增容,不然炒老板鱿鱼

网友U:
楼上经典的一切标明:合适的和老板沟通的方式很重要。

网友J:
回复 网友U:
有理!

网友V:
超了 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H:
好的,我先去修仙!

网友I:
人家砖厂老板比你们聪明好吧:砖厂不知道哪天被禁止,而且增容费不少!另外就是变压器烧坏,买一个变压器才多少钱人家老板早就考虑;

网友W:
100KVA的变压器能带这么多负载?
不增容就限制负载使用量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们那里砖厂都是超载使用的,160KVA变压器带200KW负载是经常干的事,反正夏天加风扇散热,冬天就啥都不管,运行了近10年没有坏啊
变压器是油浸 还是干式?
不好意思啊,这个还真的是油浸式S1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