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0):
今天忽然要买630KVA变压器,才发现已经是S15了,S15比S11、S9有什么区别?
以前还是在S11、S9时代用过三十几台吧,后来一直没有使用了[只管用电不管变压器,偶尔用变压器也是普通干式变压器,而且容量都是160KVA以下,那种380/200(220)的单相或三相变压器]

网友A:
没搞过,基本也就是用用380、220的变压!

网友B:
都是节能型的变压器,油浸式的散热效果好,过载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节能型的变压器,油浸式的散热效果好,过载能力强。
据说S15的变压器不再采用矽钢片铁芯,什么耗能更低空载电流更小——效率更高

网友C:
新型节能变压器,控制能耗小,至于过载能力,干式变来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型节能变压器,控制能耗小,至于过载能力,干式变来去不大
不好意思啊,是买那种便宜的油浸式,干式10KV/0.4KV实在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型节能变压器,控制能耗小,至于过载能力,干式变来去不大
不好意思啊,是买那种便宜的油浸式,干式10KV/0.4KV实在太贵了
干式变还好,630KVA大概在7万左右,后期基本免维护?现在同容量油浸式价位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4W才出头,差的太远了!
吃快餐的话差价够吃好几年了

网友D:
据说更节能,关键是电力公司会要求新装变压器的节能指标,他说哪个型号淘汰就得淘汰。S15变压器可能还没有大容量的,这就意味着散热或耐冲击方面有可能还不如老型号。

网友E(2021-06-14):
据说更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