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变频器

楼主(2021-01-20):
故障代码。Heatsink S OT
散热片线性温度传感器超出阈值    如何维修?变频器服务器检测到的温度高达97度。null

网友A:
你是不是什么东西上传失败了!

网友B:
先断开温度传感器,测一下阻值,记得常温下应该是1K左右。
再查处理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报了一个欠电压。电机过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传感器没坏,现在报了一个欠电压。和电机过热。

楼主:
现在西威变频器报欠电压,电机过热。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西威变频器报欠电压,电机过热。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电机过热。。。先看有没有电机测温传感器,如果没有,就是误报。。。查我过去有一个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欠电压这个问题。、、、、、???

网友B:
好像有个帖子说过母线电压检测,查吧。。。
本坛的查询功能,多用用。

网友C:
主板端子右下角78,79默认接个1K的电阻,要不会报电机过热,每次断电都会有欠压记录,故障清除后断电再上电,再看故障记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我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短接了一个一k的电阻之后,他不报电机过热了,现在还是持续有一个欠电压的故障和一个。速度反馈。编码器的故障。

网友B:
速度反馈和编码器报警正常,上机时自然会消失。

网友B:
母线欠电压,参考: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8506

楼主:
回复 网友B:
欠电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欠电压呢?
参考13楼链接。再说了,即使是西威,型号不同,电路也有很大差异。
以后提问,要告知大家品名、型号、功率、故障现象、报警、出故障条件。大家才有可能帮到你。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