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二极管问题

楼主(2021-01-21):
模块上边小板子上的二极管坏掉了,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请教下大侠们谁知道这个啊

网友A:
触发板上,一般有2种二极管,一个是普通二极管,一个是稳压二极管。随便找一个变频器电路图看看,再用表量量,不难搞清楚这2个二极管的对应位置。
有的板子,元件符号即可区分:二极管用D,稳压二极管用ZD。
稳压二极管,18V,1W-2W;普通二极管,用普通开关管吧。

楼主:
先谢谢yuanyuesheng了,看电路板标识的好像是普通开关管,然后用接20V电源能稳压到14.8V,看样子是1W的,用4148代替行吗,4148好像是0.5W

网友A:
功率过小的话,啪,断路了,然后,啪,IGBT门极穿了。。。。
还是18V1W稳妥。

楼主:
画了一个图,看这个电路到底该用什么的

网友A:
这图。。。并联2路门极保护?MDD33的作用,和那2个反向二极管作用相似吧?而且,负压关断泄流通路只是一个100K电阻?
、

网友B:
2个?是肖特基2极管。
防止超压浪涌脉冲损坏后面电路。

网友C:
贴片瞬变TVS二极管 SMAJ16A

网友D(2021-05-27):
你这个是山东那边做的电磁加热柜子上边的保护板,这个功率应该是90kw的吧

网友D:
图画的不对,电阻是两个100k的,一个压在电容下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