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是pnp的编码器,负极接在plc的公共端,我想问下接线要考虑plc是否是npn或者pnp吗?

楼主(2021-01-21):
(无正文)

网友A:
公共端S/S,你用的是三菱的吧,只有一个公共端,所以所有输入点极性要一致;
S/S接了0V,那么需要输入点上接+24V,你编码器是PNP的,如果其它传感器输入的话,也选PNP型的;

网友B:
这个是必然要一样的,要不然会烧,建议在选型的时候,直接选择一致性的接线方式

网友C:
图中这个应该是三菱的PLC,有S/S公共端出来,最关键的是双光耦,仔细看有2个发光二极管,一正一反并在一起,这说明可以用NPN也可以用PNP,取决于S/S端接正极(只能用NPN)还是负极(只能用PN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D:
小白来学习下基础知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