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1):
      正常wincc想要连接200smart PLC是必须通过OPC方式连接的,这样做不但麻烦,后期维护还不是很方便,而且通讯也不是很稳定,很容易掉线。
      所以我们就推出可以直连wincc的一款多功能交换机,这种交换机相当于是一个协议额转换,在wincc里使用S7-300TCP/IP驱动连接,这样就实现了直连wincc功能,而且要比OPC稳定,连接个数可以达到64个。非常方便
下面讲解一下连接winc时要注意的细节,以一台多功能交换机连接2台200smart PLC为例:

WinCC所在电脑的IP地址要与交换机A型和2台PLC的IP一网段

WinCC中设置:TCP/IP下系统参数要选电脑本地网卡名

TCP/IP下系统参数可把以下设置去掉对勾“√”

WinCC所建连接机架号、插槽号、连接资源为下面参数

WinCC画面变量更新检查一下,所有变量不要选择“根据变化”,可选择“500ms”等周期

需要安装 SIMATIC  NET软件,安装完程序可在电脑控制面板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