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1):
ABB ACS580 变频器,负载设备为浮选分离机的电机,额定功率为55KW,设定额定电流110A,限值电流130A,额定转速为990转/min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给定转速在300转,启动后一会,就报过载了,运行不到10分钟,变频器就跳掉了。在运行期间,电流在90A左右,电机转矩已经在92%左右。

求解决,感谢。

网友A:
给定转速300转,约为额定转速的1/3,即变频器工作在17HZ,此时的变频器输出功率约为电机额定功率的1/3,即18KW,但理论上说输出转矩应该接近负载转矩,小于电机的额定转矩。但由于是重载,输出转矩就上升很快,而输出电流受制于V/F的控制,由于此刻的电压偏低而电流并不会太大。因此,是变频器选型问题,应该按照重载来选变频器规格,而不是接近电机功率来选。

网友B:
电流90A是测量的还是读的变频器的?
如果是新设备或换过变频器啥的,主要查参数设置等,如果是在用的设备要重点检查负载和传动部件情况再判断。
浮选分离机是什么设备?我见过的浮选机和分离机是两回事。

网友C:
建议变频器和电机先做一下自学习

网友D:
580重载的时候,建议先做个电机识别,现在580不像以前510需要脱负载识别了。可以选在静态识别

网友E:
应该检查电机,空载电流应该在额定电流1/3左右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