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装37kw破碎机变频器不能启动,调试收费多少?

楼主(2021-01-21):
今日有个前同事来电,信息如下且不一定准确:他朋友单位新安装的40kw(40kw存疑可能是45kw)变频器拖动37kw破碎机,启动电机不转。叫我有空过去看看。请问如果只是设置和普通控制线路问题该收费多少?在家附近约20公里内,不考虑交通费,广东地区,前同事也说了不是帮忙是有偿服务。

网友A:
这个估价有点难。
自己看着报。
挣钱嘛,自己感觉满意就好吧

网友B:
大品牌变频器有资料的,收费2K不包含车马费,杂牌且没有资料的,不建议去(搞不好你有脸收钱吗)

网友C:
按一天费用收就行了吧!说不定以后还有别的活……

网友D:
破碎机不建议用变频器带,很容易报过流的,尽量用星三角启动。如果已经是用了变频的,估计你只能收几百块,再提一下整改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会综合考虑一下。

网友E:
大多数破碎机的运行工况非常极端,很多时候都是重载启动(碎料排不干净),你如果没有案例或者经验,很容易搞的灰头土脸的离开,建议放弃。

网友F:
这种事,记住两个字,要“共赢”

网友G:
先问空载能启动吗?不能就好办
要变频器电机资料型号然后再去找原因
收费嘛看你同事啦,估计给不了多少,要也白要。

网友H:
我们这200元就很多人抢着干。天子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