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1):
200smart能不能把一个数据一次性传送个多个寄存器的指令,就像三菱的FMOV多点传送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smart能不能把一个数据一次性传送个多个寄存器的指令,就像三菱的FMOV多点传送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