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1):
液体流量计通过电脑采集并分析怎么做?有谁会做?或者可以教教,谢谢!

网友A:
这要看流量计是模拟量还是直接可以通过其他协议输出,经过相应的采集卡板接入电脑,

网友B:
要分析什么?

网友C:
模拟量输出的可以经过模块到PLC,PLC和上位机通讯。脉冲输出的可以直接连PLC,PLC和上位机通讯。DCS系统中常见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