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2):
有大佬指导一下吗?在线等

网友A:
没得设置,软件没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下次需要查看程序,,,需要把原来的程序下载进去吗?

这个功能 别的PLC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下次需要查看程序,,,需要把原来的程序下载进去吗?

这个功能 别的PLC有吗

程序是一直在PLC里面的,就算你上传后也还在里面,只是看不到注释而已,至于有哪些PLC支持注释上传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你把有注释的程序再去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只能把保存在电脑的程序下载进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只能把保存在电脑的程序下载进去么?

程序下载上传都可以,注释不行

网友C:
松下plc上载的时候,注释也会上载出来。

网友D:
程序是你自己写的话,你应该有原始档案;
程序不是你写的,软件人家没有禁止上传你就应该开心,还在纠结注释?自己加上去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