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启停控制求助

楼主(2021-01-22):
现在有一个设备,设备启动靠一对 对射传感器控制,当传感器被遮光的时候设备启动,传感器没被遮光时候停机。现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再在外围增加一个简单的启动、停止控制。现在的想法是在接收端并联一个东西达到就算此时传感器被遮光,这个接收端还是导通的,达到让设备停机的控制。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在接收端并联什么才行??这个对射传感器的外围电路不知道,接到一个电路板上啦。本人非电子专业,还请各位大神通俗的指点指点,万分感谢。这个对射传感器,发射端和接收端都只有两根线。

网友A:
利用接收端看它是常开还是常闭来控制开关的,利用这个常开常闭就可以并联开串联停看看试试

网友B:
在设备启停串个急停开关

网友C:
在接收端的电源和输出信号处并联一个开关,替代光电开关的导通与断开。前提要知道光电的电压与输出的极性。

网友D:
现在是传感器被遮光的时候设备启动,你的意思是就算遮光也不能启动?

首先要搞清楚传感器被遮光时是导通状态还是断开状态。

传感器的接收端两条线是接到哪里去的,有没有指示灯的,看看遮光和不遮光时指示灯的变化。

如果遮光时灯亮就表示是导通,你想让它不导通那就在接收端的两条线中任意一条上面串联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如果遮光时灯不亮就表示是断开,你想让它导通那就在接收端的两条线上并联一个开关就可以了。

也还有一个死办法,用东西把传感器遮住,这时设备在启动,然后剪断接收端的其中一条线,看看有没有停,如果停了就在剪断线的两头串一个按钮开关进去。如果没有停就把另一条也剪断,然后把不是传感器这头的两条线接在一起,这时应该就停了,然后从每条线剪断的地方再引一条线出来接到按钮开关上。

网友E:
并个起保停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导通这个接收端,这个接收端是二极管,外围还有电路,直接短接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备本身真正的启停是做在一块电容屏里面的,我们是拿不到设备的接口的。通过使用这个设备发现可能通过这个对射的光电也可以达到设备启停的控制,所以想小改一下

网友F:
再加一个对射的光电开关就行了,没必要取原来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遮光是他设备本来的启动条件,没有遮光是设备停止的条件。

  我现在是想在这个基础再加上我控制的条件(另一台机器正常运行的条件)才能让他启动。

  假如他现在是遮光的,设备运行中,现在我的另外一台设备故障了,想让他停止,那么我就必须让他变成没有遮光。问题就是怎么让这个接收端导通,这个接收端只有两根线,简单的串电阻并联短接并不能让他外围电路导通,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这是最后的办法了,如果没别的办法就只能这样搞了,只是改动有点多,后期维护麻烦,我们这个产品也基本实现批量生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剪断只能让他运行表情,只能导通这个二极管才能停止,但是直接短接貌似不行,还有外围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遮光是他设备本来的启动条件,没有遮光是设备停止的条件。

  我现在是想在这个基础再加上我控制的条件(另一台机器正常运行的条件)才能让他启动。

  假如他现在是遮光的,设备运行中,现在我的另外一台设备故障了,想让他停止,那么我就必须让他变成没有遮光。问题就是怎么让这个接收端导通,这个接收端只有两根线,简单的串电阻并联短接并不能让他外围电路导通,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提供一下传感器的型号,还有收端的线是接到哪里去的,拍照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备本身真正的启停是做在一块电容屏里面的,我们是拿不到设备的接口的。通过使用这个设备发现可能通过这个对射的光电也可以达到设备启停的控制,所以想小改一下
启动什么?电机,电磁阀......在其电路串急停开关就是了

不清楚在哪里,那就在光电开关(13楼图1?)的接收端并个接点完成你在楼9说的要求
判断是并还是串很简单,将发射遮挡设备启动后将图1 插头拔下,设备停了就串,不停就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现在问题就在不知道并什么,直接短接是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问题就在不知道并什么,直接短接是不行的

正常来说应该把红色线和黄色线短接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那你说的不行,考虑的是什么?

猜测你这是一个传送带,物体到这个光点的时候,传送带运动所以你可以找这个拖动电机,掐断它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G:
就算你是用传感器启停的。如果你的设备随时可以停止的话你在你的控制电源处加装一个接触器,控制接触器的启停来控制控制电源的有无达到启动的目的。你在懒点可以用一个在保持按钮,电路更简单。现在还有个问题,你另一台设备的故障信号是开关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实践出来的,原以为短接就可以了,但是昨天短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把传感器发射端给烧了,很疑惑。

这是非常完善的设备,掐断电机运行电源会报错,他有自检。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一个整机设备,掐断电源达不到控制要求

网友G:
换思路
传感器摘掉设备动作吗?如果不动作那就可以控制传感器线路试试。其实是应该控制传感器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实践出来的,原以为短接就可以了,但是昨天短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把传感器发射端给烧了,很疑惑。

这是非常完善的设备,掐断电机运行电源会报错,他有自检。
这个传感器好独特,短路接收烧发射
但愿不是弄错收发

网友H:
你设备启停检测依靠的应该属于光电类型的传感器,依据你提供的图片,猜测应该是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电路根据电信号电平的高低来控制电路的输出与停止,以达到电机的启动停止目的。你只需想办法控制传感器输出电平的高低切换,应该就可以达到你外控的目的了。纯属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I:
“我现在是想在这个基础再加上我控制的条件(另一台机器正常运行的条件)才能让他启动” 把这个条件连上继电器线圈,满足条件线圈得电,常开闭合。把传感器的红线或者黄线剪断,串入这个常开点。这样对原设备改动最小,其他就是怎么想办法控制继电器了

网友J:
查下原来感应控制电路的后级驱动电路,一般工作机制是根据信号源的状态来输出信号,再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动作与否,来控制电机启停。仔细找下那只“中间继电器”,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是想在这个基础再加上我控制的条件(另一台机器正常运行的条件)才能让他启动” 把这个条件连上继电器线圈,满足条件线圈得电,常开闭合。把传感器的红线或者黄线剪断,串入这个常开点。这样对原设备改动最小,其他就是怎么想办法控制继电器了
正解,感觉不是难题,大部分机器都有个ready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真不是正解,最开始我也是想串联一个控制信号,后面发现达不到控制目的。必须要并入信号才行,也就是当传感器被遮光时候,要让传感器接收端依然导通,但是简单的短接或者加电阻短接都不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是正解,最开始我也是想串联一个控制信号,后面发现达不到控制目的。必须要并入信号才行,也就是当传感器被遮光时候,要让传感器接收端依然导通,但是简单的短接或者加电阻短接都不行。
机器原来是遮光启动,反之停止,你现在想改成另外一台机器故障了遮光了也不起动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表述很正确,表述得比我的清楚,就是要达到这个控制目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这个逻辑在外部应该实现不了!你成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没有完美解决,暂时换了这个设备的另外一个可以直接控制通断的传感器,能达到控制目的,但是会让设备有一个报警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