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2):
有人知道吗,求指点。

网友A:
变频器散热风扇润滑油?

我们从来没有加过,坏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B:
变频器的风扇,都是一槽烂。坏了直接换新的。即没多少钱,更换也不费事。搞润滑油,腻腻呼呼的,更容易堵转。

网友C:
坏了就换新的,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D:
换新的,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E:
第一次听说变频器风扇加润滑油,你们的管理也太精益了吧

网友F:
都是含油轴承,油干了轴承寿命也到了,直接换新。

网友G:
直接换新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