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频率探讨

楼主(2021-01-22):
如题;y0,y1依次以0.5Hz的频率循环开启/关闭,以打开y0-关闭y0-打开y1-关闭y1为一个循环轮

0.5hz=2秒

是2秒开2秒关呢,还是1秒开1秒关呢

网友A:
y0亮0.5秒,y0灭0.5秒,y1亮0.5秒,y1灭0.5秒,循环

网友B:
Hz是(周期次数/秒)
0.5Hz就是一个周期2秒
所以正确答案是开关一次的周期时间是2秒
也就是两次开或两次关之间的时间间隔是2秒
至于开多长时间、关多长时间,这个没有明确说明

网友C:
一开一关算一个周期,0.5HZ也就是一个周期2秒,那就是开一秒,关一秒;

网友D:
注意这句话

以打开y0-关闭y0-打开y1-关闭y1为一个循环轮

网友E:
如果占空比可调的话就不一定是1秒开 1秒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