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2):
  工业生产首要的因素就是稳定!因此,我们设计一个工业控制系统首先考虑的因素就是可靠!而PLC就是专门为工业生产设计的,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单片机系统,但是它比单片机更可靠,更稳定,更不容易受干扰。现在,由于恶性竞争,为了降低成本,都在用单片机替代PLC,看似成本降低,实则掩耳盗铃。试想,一个系统你用单片机替代PLC省了一部分钱,但是由于不稳定导致的停产,你所损失的远远大于你节省的成本。
  单片机与PLC相比最大的优点是便宜,plc比单片机要灵活,可靠就是太贵了,从编写语言看,plc更接近电气图,入门易但各个品牌的编写语言不尽相同不同品牌互换麻烦。而单片机一般用C或汇编,语言同一不同品牌之间互换性强,但相对入门较难。
但工业上很多针对不同的客户进行针对性的改变或正常使用过程中针对工艺革新要求增加硬件,在这点上PLC要比单片机强太多了,单片机layout出来后基本定型,但plc随时随意增减。例如,起初要求只是7轴伺服,IO点只有134点做了2台,但后续的不断增加到了13轴伺服,176个IO,而且针对不同客户还有增减。单片机也可以做但周期会拖得很长,单片机更适合的是单机台大批量定型的设备
  主要原因有一下几点:第一:PLC的使用相对于单面机来讲更加灵活。丰富的功能配置。PLC版很多功能都做到第一层需要用什么功能可以直接调用,通用性更强。而单片机有点类似于定制化开发。第二:PLC可以灵活的根据需要添加功能。添加功能的情况下,如果点数不够还可以灵活的添加扩展l0模块,或者模拟量或者温度等其他扩展模块。这是单片机不具备的。第三:从稳定性的角度讲,由于PLC的通用性强,客户群体大,PLC的硬件和底层算法都是得到很多用户的验证和不断完善的,相对来讲,更加稳定。第四:从售后的角度讲。由于目前plc都是几大主流厂商在生产。每款PLC都比较容易买到。如果出现硬件问题可以快速的更换。当然单片机的主要优势在于一旦批量生产,成本比较低。对于很多设备出货量比较大,且追求成本的客户,愿意用单片机。

网友A:
工业上用的少,不是没有 ,有的工厂还是有很多的。我们公司用的快速软门都是单片机的表情,在我看来就是它的通用性太差,厂家保证它的利益啊。但是对我们工厂来说太不友好了,坏了以后只能找原厂家售后,原厂家还在的还好说,要是倒闭了那就......,PLC那方面你只要能买到PLC程序灌进去基本就搞定了。价格的话如果是单片机版还不一定便宜表情。记得老公司的快速软门是进口的,里面的主板坏了需要外购,报价4W,直接就不修了,当时国内重新安装一扇也就这个价格

网友B:
PLC梯形图直观,容易入门。

网友C:
控制简单成熟量大用单片机还是合适的,做飞标机还是PLC合适……

网友D:
使用方不喜欢单片机,坏了维修价更高,我们公司有个坏了,报厂家买要8k,我2K买了pⅠc搞定。

网友E:
各有千秋,单片机成本偏移,可扩展性差,通用性差,就怕更新换代,哈哈

网友E:
成本便宜

网友F:
单片机适合于非标设备保密,PLC适合于普通设备开发

网友G:
科普的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科普的好
我本不想复本贴,
用刻薄的说话是:胡说八道。
白马非马论:
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单片机系统,但是它比单片机更可靠,更稳定。

写该贴的人不但不懂单片机,倾向PLC高人—等(可能他懂pLC);且基本语言功底。。。。。。。
四季贴,本不值一看,但误导人就。。。。

网友H:
本人单片机,PLC都用,应该观点客观。
PLC比单片机最大优点:方便,易用。
不用布PCB,不用焊接;拿来可用。
质量?
你用顶尖单片机软硬件人才长时间反复打造而成的单片机系统之一的PLC对比可能刚学会画板不久,软件可能才写过几个小项目的人搞出的单片机系统对比,证明PLC强过单片机?(本身就是伪命题)
用严格生产管理系统大量生产的PLC对比可能手工焊的几件单片机板证明PLC质量比单片机板好?(虽然也是伪命题,PLC广义上仍属于单片机应用系统)

网友H:
PLC是好东西,
但也用不着偷换概念踩低单片机,
证明你掌握的PLC高人—等。
说句得罪有这种心态的朋友:
PLC的诞生原因,
我相信是为了让没有单片机(早期可能是单板机)使用能力的人易于使用而产生的。
PLC发展成—大分枝,大家不自觉与单片机分离。
编程PLC不须触及最底层,较易用,二者的编程思路相通。

网友I:
单片机内部的程序能像PLC一样上载上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内部的程序能像PLC一样上载上来吗?
单片机生产商都以不能为追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内部的程序能像PLC一样上载上来吗?
单片机生产商都以不能为追求。
你要,并应给的,直接给源文件不好吗?
就算打印,通常不过几十页以内。

网友J:
单片机不能直接用,也要做成“PLC“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