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2):
想问一下大家:收卷控制中,用的执行件是磁粉,主动轴接电机,从动轴接的收卷辊,磁粉的扭矩是怎么传递给电机的呢?

网友A: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是电机传给磁粉离合器、离合器再带收卷辊,磁粉离合器有个专门的控制器,这个控制器是调节电流大小的,电流的大小控制扭矩的大小

网友C:
输入与输出之间大概有半毫米的间隙,不加电时磁粉散落在间隙中,通电后磁粉在间隙中有序排列增加了输入输出之间的摩擦力并且与磁粉所加直流电流成正比。

网友D:
楼上两位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E:
收放卷一个电动一个制动,扭矩自然传递。磁粉制动器是通过励磁电流和磁粉产生磁链,紧紧抱住磁粉制动器的轴,产生刹车制动力。类似于电磁抱闸,而抱闸的抱紧力与励磁电流成正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收放卷一个电动一个制动,扭矩自然传递。磁粉制动器是通过励磁电流和磁粉产生磁链,紧紧抱住磁粉制动器的轴,产生刹车制动力。类似于电磁抱闸,而抱闸的抱紧力与励磁电流成正比。

楼主说的是磁粉离合器,并非磁粉制动器,尽管两部件工作原理相同,但目的不同,所谓离合器,能实现将动力分离与连接。磁粉离合器并非是简单的分离与连接,它还能按照预定的扭矩进行控制运行,通过调节励磁电流,可实现调节运行扭矩。其运行效果与电动螺丝刀相似(见下图)。

网友E:
作为收放卷,应该用磁粉制动器控制转矩。

网友F:
收放卷控制并非必须用磁粉制动器,也可以用磁粉离合器,公司的一台进口设备就是采用磁粉离合器,用磁粉离合器控制可以实现恒张力卷布。

网友G:
分切机很常用的,网上大把视频和原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