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2):
smart200 st30控制时代超群的ZDM-2HA865步进电机,用5V开关电源直接给输出端供电,步进电机没反应,用24V开关电源供电,在输出端加2k电阻就可以驱动步进电机,随着plc程序动作,这是为什么?如果不串电阻,步进驱动器就会过载。

网友A:
看清手册上关于输出的说明;电压要20V以上才工作的,你5V对应的MOSFET根本就不动作,那就没有脉冲输出,所以电机也不会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终于搞懂了,那网上有5V供电发脉冲的例子是错误的哈

网友A:
PLC上输出点供电必须用DC24V,你步进输入的脉冲信号要求是5V,所以要串个2K欧的电阻来降压;
有些PLC晶体管输出的型号支持5V~24V的电压,这种情况下你直接用5V的电源,输出直接到步进驱动器上是可以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