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忙

楼主(2021-01-22):
各位老师好;我单位低压配电室电容柜运行中发生短路 造成全厂停电 检查发现DZ47空气开关炸开,整个电容盘一次线短路炸断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和以上炸的几次相似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电容坏了,再好把电容全部换掉。坏的交流接触器也换掉。

网友B:
极有可能是谐波造成的。考虑一下。

网友C:
进电端有滤波器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好;我单位低压配电室电容柜运行中发生短路 造成全厂停电 检查发现DZ47空气开关炸开,整个电容盘一次线短路炸断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和以上炸的几次相似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刚看到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种现象经常出现 不奇怪  与电容没有太大关系  补偿回路都是满载启动的 电流 电压冲击大   连续工作时间长而且频繁启动 主线过度点太多 故障率同样多 检修十分重要  主线接点要经常检查压紧 有时看上去好像压紧了  实际接点处 线 接触可能性存在 已经处于虚接了 但很难发现 您虽然没发图片  我个人认为百分之99.999是其中一个接点压紧问题造成

网友E(2022-12-11):
DZ47极限分断电流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