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2):
如题,请教各位,有使用过这个触摸屏的嘛?有说明书跟电话吗?麻烦提供一份
型号 :PWS6A00T-N

网友A:
功能有问题了?原包装里配的说明书只有一张纸折起来;

网友B:
都停产了

网友C:
关键是读出里面的程序
软件安装好
驱动正确
没有加密的话 读取,

楼主:
没有说明书,软件还找到,各位有分享的嘛?现在是想备份软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