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驱动器无显示维修

楼主(2021-01-22):
第一次打开广州数控的伺服驱动器,那种酸爽无法言语,我这个二把刀的水平以前修这些东西是驱动板坏就换驱动板,主板坏就换主板,从来都不想去追线路查元件。这次例外,板上的元器件一目了然,每个元件下面都丝印有编号及型号,查了一下,开关管BU508A、1N4148、5609击穿损坏,现等配件回购装机测试,上图给大家欣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价格对质量的保障有点怀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价格对质量的保障有点怀疑啊。
用一年估计问题不大,时间长了坏了也正常了。

楼主:
本次维修彻底失败,换了开关管,开关电源是修好了,测正5V,测-15V时突然“啪”的一声,一阵青烟冉冉升起,模块炸了,忘了主板到驱动板那一组排线未插,悬空了。失败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装好后,直接装机试就行,还测个什么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下次就记住了,真的。记得只要不在大功率上面犯错误,那个代价太大

楼主:
记得啦,把模块拆了,顺便追一下模块的驱动电路,测一下TLP559各脚电压及PCB走线。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插排线电源也能正常工作的,估计还有零件损坏没有排除彻底。

楼主:
本来修好电源我已装机试过了,驱动数码管亮了,因为是笫一次修驱动,手贱就想再量一下各路电压值,做笔记,结果模块崩了,这几天闲的就把模块拆了,追了一下光藕各信号反馈电咯,过压检测,过流检测,都是好的,现在不想买模块,就拿这块板来学习。

网友G(2021-03-12):
只测量一路理论不会炸模块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他应该是测到G极 干蹦的。。。

网友H:
修控制  不干蹦几十个模块 都不是好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