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N

楼主(2021-01-22):
各位大佬,我在淘宝买的一个老款西门子PLC软件,安装完之后在程序下载的时候出现了连接不上的问题,查了很久没找到解决方法。还请教各位帮助一下我这个小白,谢谢!

网友A:
下载不了什么意思,提示什么?软件装好了吗?

网友B:
200的PLC通讯很容易出些问题,数据线不是原装的话,驱动一定要装。还有系统可能也会影响。200的PLC建议用虚拟机,个人觉得200还是用XP系统比较好

网友C:
S7200 的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不能使用64位系统,通讯不上可以尝试通过软件搜索一下

网友D:
下载电缆先确认好是对的而且驱动已装好;

网友E:
64位系统不一定100%不能用。
首先看看选项里面有没有ppi

网友F:
你安装在什么系统上?com口设置的是否正确?

网友G:
win10没试过能不能用。我的win7 64位旗舰版能用。microwin要用sp9。再就是下载线是什么样的,网上买的一般是usb转串口再转换成ppi,所以要装驱动,设置好串口号波特率等。

网友H:
。。。。。这软件要买 ?

网友I:
是不是数据线不行

网友J:
这题我知道、你肯定没装那个通讯插件

网友K:
用XP系统的电脑试一下,这种老古董不值得买,除非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