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2):
PID指令控制西门子比例阀,PID输出波动大,请求有调试经验的来远程协助一下,QQ2671897207

网友A:
最近刚做了一个比例阀PID控制,我的体会是先用海为的APID指令自正定,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修改P,I,D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整定出来一直超调,自己调整下来,还是很不理想,MV输出波动也特别大

网友A:
要考虑所调对象的变化特性,例如同样是调整温度如果对象是100升容积那么影响调整效果的可能P,I的因素大,如果对象的容积变为10升那么P和D的影响因素就要考虑了。
你不妨一个一个地调整看,主要是P和I,不要同时改变。海为的自正定参数P和I都很大,改的时候大一些小了不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这是一段3分钟采集一次的温度曲线,我为了防止比例阀动作频繁,把采用周期调的特别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另外一个项目的参数

网友A:
先把D设为零,调整P和I,上冲大了减小P,接近目标时间太久了调整I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用FTC指令来控制调压器控温,要比我整定的PID精度高一些

网友A:
回复 楼主:
FTC简单易用但不够精细,对温度要求不是太高的一般场所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2022-03-25):
楼主,没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