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

楼主(2021-01-23):
有个闸门开关时好时坏,开的时候正常关的时候会延时,一旦限位开关出故障就撞到死位,想改一个点,具体要怎么操作呢?求助

网友A:
硬件接线和程序都得改

网友B:
你确定延时是输入点的问题?

网友C:
晕;这是OMORN ?
是西门子S7-300;

网友D:
限位开关出故障与PLC有屁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点,硬件都查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接线会,就是不懂程序,

网友E:
限位是机械限位还是光电限位啊!

网友F:
不会程序找个明白人搞下

网友G:
先确定输入点正常不正常,然后再检查输出点

网友H:
外部问题而已,调整你的限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