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3):
燃气燃烧器各零件的作用,如风门伺服执行器,上面大写的一,二、三。是干啥的怎么调,有说明书做好。谢谢大家了燃烧器什么品牌都行

网友A:
燃气燃烧器伺服执行器上面的大写数字代表燃气阀门和风门的开度,数字越大,阀门开度越大,火力也就越大,零代表零风门位,一位为点火位置,二位为小火位置,三位为大火位置。供参考

网友B:
燃气燃烧器的说明书网上很多,去搜索下就会有收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你知道的很多呀,能给讲讲怎么工作的吗,工作原理?燃气先经过.......

网友A:
燃气燃烧器的伺服执行器是由燃烧器内的程控控制器控制的,先对炉膛进行预吹扫,燃气再经过检漏仪检漏通过后,燃烧器内的程控器发脉冲给伺服电机,伺服执行机构回到点火位,打开燃气进气阀,从而成功点火,大小火的转换受控于你设备的参数设置。伺服执行器的凸轮内部其实就是一些触点开关,到达某一段位时其对应的触点接通,凸轮的转动角度由内部程控器的脉冲数所控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工作原理,仅供参考。详细工作原理,你可百度一下看看。

网友C:
楼主所指应该是伺服电机带的滚轮上的数字吧,那个手册上有的,实际就是各个状态的点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那有手册吗发过来看下,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有手册吗发过来看下,谢谢你了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说明书。

网友C:
你用的是哪家的燃烧机啊,很多牌子手册在百度文库都有啊

网友D:
我们现在要准备低氮改造了
又要花费20W多。
企业真不容易啊!

网友C:
楼上的低氮排放改造么,改燃料么,改燃料不用这么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低氮排放改造么,改燃料么,改燃料不用这么多吧
楼上所说的低氮改造,应该是针对燃烧器的改造,以降低烟气中氮氧化物的排放量达到环保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怎么改造,方便说一下吗?供参考

网友C:
改燃料佛山这边有,主要是甲醇基加催化剂,从而提高热值,燃烧机更换,看过检测报告,数据还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换燃烧器,加变频器
锅炉厂家意思是改变火焰状态+再燃烧。
最终实现氮氧化物的降低--<30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