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3):
我把机器做了这么二个功能,显摆一下,你一般都怎么做啊?我也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

网友A:
没看明白.
电脑关闭总电源的说法肯定目前是不对的,只能算是关机.台机我们一般是把电源拔了或者开关断了,急停的话是trip或者跳接触器.笔记本要拔电池.其它方式电源依然是工作的,至少用按键(不是开关)启动的电路是有微弱的电的.
关闭总电源这种情况下,要设置上电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机器,装有工控机,于是我就利用工控机的关机键,把总电源顺便也给关掉了。看来你没有做过

网友B:
电脑自动关机,以前这么搞过,电脑设置为上电启动,电源开关自复位,加个12V继电器,并联在电源开关上,就可以实现关机关断总电源了

网友C:
哪六个开关?

网友D:
1、关电源好办——工控机电脑电源的12V电源驱动一个继电器,这个继电器没有得电无法开机,而电脑电源的唤醒电源应该是5V——主板通过对这个唤醒端子操作开启电源进而执行电脑开机;
2:任意键作为急停,这个是多**才能想出来这个累赘??我宁可加一个光栅或者激光区域传感器(也有称呼雷达),也不要这种垃圾功能;

网友E:
上总电源,自动开机的多,关机断主电源的还是第一次见。一般工控机都会有诸如死机等现象,我一般就是关机再手动重启,有时也会直接用重启。

网友F:
急停是不是搞得有点过了?
要是不小心就给急停了!

网友G:
我们都是手动关闭电源。没搞自动关机。关电源还是人的操作。

网友H:
路过看了一下帖子

第一个功能是电脑关机设置程序自动化, 实际上编写一下bat文件在运行栏里面运行一下即可实现
批处理命令运行一次就可以了 ,不需要重复运行,以后点击关机后自动关闭电源。
如果你不知道这类关机程序如何写 就去百度一下搜索【 脚本之家】里面的关机设置批处理代码很多,
在脚本之家里面搜索【关机设置代码】找到对应的批处理文件, 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添加即可。
如果你不会写批处理代码就不要修改 保留原始样本批处理文件 认真看bat文件样本里面语句对应的解释说明。
如果你不想学习批处理只想快速用一下,就在原来现成的代码模块上添加或者删除即可。然后试运行几次,这样调试几次就OK了。
(只要你有时间调试 肯定没有问题的,试运行时出错就会终止报错,对于小白来说 无非是添加与删除加上试运行的过程时间长些)

如果你感觉点击关机还需要手动不方便, 想用手机控制远程你的电脑/用小度语音控制你的电脑/用天猫精灵语音控制你的电脑
就需要用我贴出的电脑卡 2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 插到电脑PCIE接口上实现智能开关机,
用手机远程控制电脑,或者小度呼唤一声, 天猫精灵呼唤一声, 就可以实现远程电脑开关机,包括运行你想要的软件。

如果你想关机时 检查笔记本或者台式机上的摄像头有没有被监控,就去【黑客联盟】去看看 其中很多黑客高手在里面,
(很多黑客摄像头在你电脑运行时候或者关机时摄像头自动开启)小到包括如何入侵路由器与破解楼上的WIFI密码
大到如何进攻。。。

如果你想脱壳就去百度一下 【吾爱破解论坛】百度网盘破解、 迅雷VIP 破解。。。 停!!! 说多了!!! 走题了。。。

回来继续如下:

第2个我理解的是 楼主表达了 操作面板上共有8个按钮 楼主说的是6个按钮,我个人感觉楼主是表达了是红色画框的6个按钮,
设计思路是设备在运行过程中误按了6个按钮中的任一按钮 都会出现急停!这个设计思路是不错,需要说明的是设计思路
实际工厂里面 【部分数控操作工】启动设备,有时习惯会连续按两下启动按钮,这样设备就会刚启动就急停,这个要考虑进去,个人感觉如果运行设备中误按了6个按钮,(除了急停按钮)其它5个按钮如果误按出现【暂停】会比较好。 因为按下急停开关,一般需要重新启动引导设备,如果是重要精密设备重新启动会造成正在加工的产品报废,如果是暂停就不同了,只需要再按一下自动运行 就可以瞬间继续工作了,一般数控加工设备上都是红色显眼,我用过几次 都是数控加工中心撞刀时紧急按下急停。我调试数控加工中心设备的时候 有时候紧急时按下急停。

楼主的说明 我具体贴图了 见图

网友I(2021-03-02):
回复 网友H:
涨见识了。

网友J:
楼主这个关闭电脑断开设备总电源,我在激光设备上也这样用,因为激光设备如果电源先开,后开电脑,控制卡上电的时候有个脉冲信号,容易导致激光管损坏,所以在电脑电源12V输出上接个继电器,电脑开机后激光设备可以上电,电脑关机,激光设备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