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21-01-24):
请教一下有知道上图一行红色小字的意思的
。有几个字母不是拍照不清,而是屏幕上实在看不清

网友A:
是不是PLC和触摸屏通讯不正常弹窗了?

网友B:
与PLC没有通讯上;

网友C:
什么和触摸屏参数版本不同,前面几个字母看不清。

楼主:
对的,停电几个小时开机后显示PLC无通讯,重启后才行,

网友D:
PLC无响应的意思吧.

网友E:
PLC无响应
话说,随便弄个翻译软件也能明白啥意思啊!

网友F:
NULtic和(&)画面(HMI)参数(parameter)版本(version)不一致(different).

网友G:
plc没有通讯上

网友G:
看一下接线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H:
8楼版主的解释我赞同
和PLC通讯失败不是这个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NULtic和(&)画面(HMI)参数(parameter)版本(version)不一致(different).
应该是这种解释了,现在是停电几个小时后开机都会通讯不了,要重启几次才行,现在都不知道要调整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