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02S21A使用接线图

楼主(2021-01-24):
台达面板控制220电机,如何控制,如何接线?
PLC中S-200输出给变频信号,如何接线?
通过PLC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频率,如何接线?

网友A:
频率及运行信号分别用什么控制,二个参数是分开的,起停用面板控制的话参数2-01设成d0;
频率用S7-200模拟电压控制的话电压信号接AVI GND端子,并且变频器参数2-00设成d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设置我知道,但是我设置成面板操作以后,点击运行,电机没反应,RUN指示灯倒是亮了,STOP指示灯闪亮

网友A:
频率信号没有,或输入电压为0V;测量AVI\GND端子间是否有电压;

网友B:
说明书上有的,按照模拟量设置接线,然后设定模拟量参数设置就好了。

网友C:
主要问题,是楼主没有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等你看明白了,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得我稀里糊涂的

网友D:
仔细看说明书啊,网上大把的视频可以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