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5):
1.通过MCGS组态软件,新建工程选择对应型号的触摸屏,添加通用TCP/IP父设备,参数如下,然后在通用TCP/IP父设备下添加设备,驱动选择“西门子S7200_CP243-1以太网”。

2.西门子S7200_CP243-1以太网参数如下,默认即可

3.新建一窗口,建立测试变量如下:

4.最后下载工程

注:由于迷你型ETH-PPI既有S7-200TCP协议也有S7-300TCP协议,所以选择CP443-1以太网模块也可以连上触摸屏。这里就不做过多的演示,只是寄存器地址有个对应关系,I、Q、M区都是一一对应的,S7-200中的V区对应触摸屏里的DB1数据就可以了。

迷你型ETH-PPI如下;

实现功能:

●    连接WinCC不需要用OPC,通过TCP/IP驱动直接连接,增强通讯稳定性。

●    可以同时连接4台上位机(包括电脑或触摸屏)。

●    特别适用于经济型S7-200SMART,通过485串口与PLC连接,转为网口与上位机通讯。

●    带有网口S7-200SMART型号PLC,如再通过此方式扩展一个网口,可以形成冗余方式与上位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