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21-01-25):
在做PID控制时,是否需要做两段程序?

程序一:手动自整定出P值I值和D值;

程序二:把P值I值和D值写进相应的寄存器中,即实际执行程序,原来的手动程序则不再执行。

网友A:
不需要,一般PLC都自带有PID功能区,设定好对应寄存器即可

网友B:
现在的PLC应该不用二段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