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5):
听人家说:使用变频器时,决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你为什么不自己试一下呢?现在安全检查要你车间分配电箱总闸带漏保的,难道你下面数控机床就不接了吗?小功率变频器接在漏保下面肯定没有问题的,大功率建议你用专门的漏保空开……

网友B:
以下内容转载

为什么变频器不能配漏电保护器?

使用变频器时,决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这是变频器使用的一大原则。

有些客户在使用变频器时,为变频器选了相应的漏电保护器。最后的结果是:变频器一启动,漏电保护器就动作,系统根本无法运行。

为什么呢?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

零序电流为零。而使用变频器时,零序电流不可能为零。

变频器输出侧为PWM波,电机电缆与大地之间有长电缆的电容效应,使用带屏蔽层的电缆时,电容效应更加明显。在变频器工作时,电容在充放电,有电流通过电容流入大地,并从进线侧的接地线再流回变频器,形成电流回路。如果在进线侧使用了漏电保护器,那么它会动作,切断系统运行。

所以,不要为你的变频器配漏电保护器了。如果要保证安全,做好设备接地就行了。

问:一台18.5KW锅炉引风机安装一台18.5KW的变频器,变频器安装好后一启动,配电房分闸就跳,原来配电房每路都安装了漏电保护器(200mA动作,30mA脉冲)。

要求客户拆除漏电保护遭拒绝,后将载波频率调到1KHz,改变变频器启动方式仍未能解决,

最后怀疑电机的电源线有漏电,因其长度有20米左右且埋于地下,但要求客户更换也有困难(其原先工频使用正常)。

请问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法?

答:由于漏电保护器一般检测到三相不平衡度为%20以上就会跳保护,当安装变频器后三相不平衡度一般会超过%50以上,所以漏电保护器肯定会跳。

下面出几种方法

方法一:漏电保护器上一般会有一个调节器,把调节器调大即可;

方法二:把漏电保护器更换为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市面上有卖变频器专用漏电保护器的。

方法三:增大设备负载,也就是马达负载,变频器在启动时漏电流就不会很大了。

方法四:把漏电保护器短接掉。

网友C:
普通的漏保是会跳的,要选动作电流大的型号;

网友D:
能用,我们都在用的只不过电流声100mA的那种

网友E:
变频器输出本身就漏电(感应电流会通过电缆的屏蔽层传导)。所以,漏保动作很容易被激励。

网友F:
了解漏保动作原理,再了解变频器的漏电情况,您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漏电保护器会跳电,有的不会跳电了

网友G:
这个,我们在800A的断路器选用5A动作电流的漏电单元(不过想想5A能够保护啥呢?同时电死100个人估计都不带跳闸,这种奇葩要求就是那些狗脑袋领导或者狗脑袋技术官僚要求),

网友H:
为了过EMC会安装Y电容

网友I:
不是不能用,只是部分变频会无故跳闸,你不怕麻烦就用啊

网友J:
漏电断路器动作电流100ma是保护设备的,30ma才是保护人体的。

网友K:
俺公司所有数控机床加工中心都是经过漏保的,一台机床一个漏保,用了20多年一直正常,没有发生因变频器原因跳闸的情况。

网友L:
现在家用电器很多都是变频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微波炉、抽油烟机、风扇等),入户电源开关都是使用的漏电开关(供电部门规定使用),为什么没有一开就跳闸?

网友M:
关于这部分我还真想问问各位老师傅,大量用伺服、变频器、调速电机的场合,客户又要求0.1S 30ma的漏电保护断路器,有什么比较好的电路配置放置漏保误动作。。

网友H:
回复 网友L:
因为家用对漏电流有标准,医用的更严苛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现在家用电器很多都是变频的(空调、冰箱、洗衣机、微波炉、抽油烟机、风扇等),入户电源开关都是使用的漏电开关(供电部门规定使用),为什么没有一开就跳闸?
柜机空调前没有漏保不给安装

网友O(2021-07-09):
 为了EMC,变频器三相进线对地有安规电容,输出三相对地也有,电容上有交流电电流流到大地。
 变频器输出谐波较大,电缆和电机都有对地泄漏电流。
 综上所述,变频器进线接普通30毫安漏电保护器跳闸是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O:
变频器指望漏电保护器来防人身触电是不现实的,只能接大漏电电流的保护器防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