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雷达技术吗

楼主(2021-01-25):
主要用于液位控制

网友A:
是超声波液位计吗?

网友B:
超声波头

楼主:
探头是两线 电路板作了保密处理我建议的 取样有延时 可调 精度可能是公分级 另外我不懂 是 雷达的高端还是超声波的高端 当初我要求要雷达的

网友C:
超声波与雷达区别?

网友D:
雷达是电磁波,与超声波传送的方式不同,看使用环境选择合适的类型

网友E:
这个是超声波的
雷达是电磁波
超声波是声波
雷达精度高于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超声波的
雷达是电磁波
超声波是声波
雷达精度高于超声波!
那么这一套应该多少钱 其实这里不需要多高精度 液位变化在80公分左右正负精度在百分之五之间

网友E:
回复 楼主:
雷达的没用过
超声波的一个就1000多点
这个要看品牌。几千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