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5):
使用力控组态软件V7.2 抽取8个数据点位如何进行拟合曲线?

网友A:
线性?非线性?几阶曲线?还是?

网友B:
多段曲线拟合的话,有一个专门的网站,把参数输入进去,自动帮你算出计算公式来,非常的方便,但是不知道如何把公式输入到PLC里,如果用单片机就非常方便,经常做曲线拟合,都是在网站里算出来的,分段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