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5):
江洲的DK7732线切割机,没有运行时XY轴能锁住,自动运行时Y轴能运行,X轴颤动但不运行,线路没问题,从驱动板到五相六线电机都是通的,难道是主机控制板没有输出脉冲吗?这个怎么测量呢?有没有熟悉这个机床的师傅,指导指导!谢谢了!

网友A:
交叉法检查.

网友B:
这个没接触过,会不会机械问题?排除后就像楼上说的,2个轴上的配件换一下试试。

楼主:
90BF006的步进电机在X轴不运行,并到Y轴上就正常,说明不是电机故障,用手摸着X轴的电机轴有一动一动的感觉,应该是缺相没有形成旋转磁场,线路没问题,驱动场管IRRZ44N有一只不好换过,还是主机控制板没有输出脉冲吧?怎么测量呢?

网友C:
已经确定电机没有问题了,更换驱动器吧

网友D:
建议将X轴上的驱动管全部更换,并尽可能的选择参数一致。仅供参考

网友E:
买个示波器对比测试波形

二手示波器200-300元就可以搞一个

网友F:
把Y轴的驱动板,对调一下啊!
要么再驱动板上测量一下,看看线通不通!
另外曾经有一次驱动板上线松了也会这样,我碰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