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6):
欧姆龙的是哪一个指令类似于三菱的SER数据查找指令,知道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请先介绍三菱SER指令

网友B:
帮顶起来,共同学习

网友A:
看了一下说明,SER--数据检索指令

欧姆龙 SRCH 可能是你需要的,只是最大最小需要使用对应指令得到

检索到的第一个数据地址放在变址寄存器IR0里,相同数量放在数据寄存器DR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