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1-01-26):
三菱fx3u用485adp-MB 与变频器进行通讯,通讯不上,modbus通讯设定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而且已经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连接调试了。请问大家问题出现在哪里,谢谢

网友A:
监控一下PLC程序看看命令对不对
检查一下PLC和变频器接线
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了,变频器没问题,我检查了接线,应该没问题呀,只是SG线没接,变频器的终端电阻没接,应该没什么影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了,变频器没问题,我检查了接线,应该没问题呀,只是SG线没接,变频器的终端电阻没接,应该没什么影响啊
PLC发出的指令呢?

网友B:
无非就是通迅格式,变频器设定对不对?接线对不对?程序照抄手册上就可以。我前段时间用普洛菲斯触摸屏跟三菱变频器通迅,也搞了两天,打三菱客服电话才搞定,变频器参数要改一大堆。。

网友C:
电阻不接问题不大,但那个线不接的话,那样会通 讯很慢甚至不通讯

网友D:
不好意思哈,我就坐等答案了
,我一个触摸屏跟变频器直接通讯就搞了2天了,还是现成的程序哦。

网友E:
找个串口助手测试一下,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E:
如果变频没问题,就监听PLC发出来的HEX,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发出的指令没有回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回应,如果接通m0, 12s左右m0会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通m0后12s左右m0会复位,应该是有返回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回应,如果接通m0, 12s左右m0会复位
我是问PLC通信口发出的指令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PRW H1 H6 H2000 K0 H3  请问通信口发出的这个指令该怎么查看,谢谢指导

网友F(2021-03-04):
回复 楼主:
用调试助手接收

网友G(2021-09-07):
ADPRW H1 H6 H2000 K0 H3  H1:变频器地址 H6:写命令 H2000:运行命令地址 H3: 点动
正确格式
ADPRW H1 H6 H2000 H3 D1